F3 炸鸡修复出问题

楼主(2019-07-23):
之前炸鸡  修好后现在只要解锁电机怠速正常  但是油门只要推一点 电机就会猛的加速失控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炸鸡问题F3  炸鸡修复出问题 电机,APM,app 作者:wyd1996 2035 F3  炸鸡修复出问题 电机,APM,app 作者:wyd1996 109 F3  炸鸡修复出问题 电机,APM,app 作者:wyd1996 70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问题

这个算哪里坏了     已经换过飞控  电调   还是这样

网友:
油门校准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