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坑穿越,请教一下INVA和BF这两条地面站及对应的固.....

楼主(2019-07-24):
准备入坑穿越,请教一下INAV和BF这两条地面站及对应的固件的区别是不是:

玩固定翼就必须要用INAV地面站下载固定翼的INAV固件到F3或F4 ?
玩多轴就必须要用BF地面站下载固定翼的BF固件到F3或F4?

目前稳定的固定翼固件和多轴固件的版本是哪两个? 谢谢

网友A:
穿越机两种地面站 两种固件都可以   随意    两个地面站默认参数都很稳定  调试方法也都差不多  如果是固定翼穿越的话  就inav吧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两种地面站 两种固件都可以   随意    两个地面站默认参数都很稳定  调试方法也都差不多  如果是固定 ...

谢谢 指点

网友:
穿越机99%是bf   aaaaaaaaa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