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固定翼自动飞行的疑问

楼主(2019-07-24):
新人一枚,才玩三天apm-pix,求助大佬。
飞控设定了航点后,
1.怎么制定高度?
2.怎么分段设置速度?
3.怎么在固定航点控制一次舵机?
4,如何设置在丢失数传信号时,保护形式?

网友A:
你先飞起来再说,飞不起来,飞不好。没啥用

网友A:
多看入门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飞起来再说,飞不起来,飞不好。没啥用

飞起来了,自稳模式用的不错,不过用自动时,他突然推满油,爬升,找不到高度设置,速度设置,所以发帖问问,大佬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入门教程吧

我找到很多,看了很多,但没找到关于自动飞行的,您有资源吗?谢谢!!

网友B:
百度云 你可以看看  有你需要的  前面一部分都是装飞机 没必要看 自动模式下速度一般是空速控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ig_hzb5v8NTVOQUTmkrjw 提取码: 7hzi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了,自稳模式用的不错,不过用自动时,他突然推满油,爬升,找不到高度设置,速度设置,所以发帖问 ...

你看看你航点上选择的是什么高度模式,使用相对,别用海拔、地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起来了,自稳模式用的不错,不过用自动时,他突然推满油,爬升,找不到高度设置,速度设置,所以发帖问 ...

如果是用APM,抽风问题多,那我就不知道喽。

网友:
多看看教程吧!里面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APM,抽风问题多,那我就不知道喽。

网友:
没有空速计那肯定是用你设置的最高油门飞行啊,apm飞固定翼足够了

网友(2019-08-25):
引用 网友B:
百度云 你可以看看  有你需要的  前面一部分都是装飞机 没必要看 自动模式下速度一般是空速控制  链接: htt ...

文件没有了,再分享一下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