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焊盘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9-07-24):
炸鸡掉焊盘了,求解决

网友:
顺着电路找,从某个原件上引出来

网友:
买新的,啥条件啊

网友:
旁边那个电容就是  是负极炸掉了  很好找的

网友A:
你拿另一个同样的电调,用万用表通断找出与负极相连的焊点,把线焊接到那个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另一个同样的电调,用万用表通断找出与负极相连的焊点,把线焊接到那个点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网友:
焊到电容的脚上吧

网友:
焊到电容的脚上,检查焊盘有无其他接点断线。

网友:
要找到能承受大电流的焊点,否则会烧断。

网友:
建议换新的,别的地方敷铜都比较细,承受不了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