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地球纪录片里面的仿生秃鹫

楼主(2019-07-24):
请问这个飞机没有垂尾是怎么飞行的呢,什么原理

网友A:
跟飞翼原理一样,副翼,别说你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飞翼原理一样,副翼,别说你不知道

那靠什么起到垂直安定面的作用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靠什么起到垂直安定面的作用的呢

我就飞过没垂直的。。完全不用。副翼也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飞过没垂直的。。完全不用。副翼也能稳定

我做了一家没垂尾的,飞得时候出现了很严重的侧滑

网友:
副翼也能稳定  }

网友B:
很好奇,动力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家没垂尾的,飞得时候出现了很严重的侧滑

有飞控的话,飞控会稳定,没飞控的话,手动稳定,原理就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靠什么起到垂直安定面的作用的呢

两边翅膀不是直的,相对于普通飞翼左右翼有一个角度,合力什么的就是高中物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动力在哪???????????

动力在机翼上,双发前拉

网友:
机身、翼稍小翼都可充当垂直安定面。有双发差速也可以当修正使用

网友:
一般用翼刀做垂直安定面,能够较好的保持航向。如果机翼有上反角,又是双发的,没有垂直安定面也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在机翼上,双发前拉

原来如此,没看到!

网友:
视频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
其实就是个双发飞翼.不稀奇.

网友:
楼主这是哪一集?

网友:
这个没看到螺旋桨,动力是涵道吗、有视频可以分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靠什么起到垂直安定面的作用的呢

翼尖上翘反角+飞控陀螺仪

网友:
翼尖上翘反角+飞控陀螺仪

网友:
各种回复,我要牛币

楼主(2019-08-30):
引用 网友C:
哪一集?

最后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