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油门推最大失效

楼主(2019-07-25):
遥控器一旦推到最大处油门pwm值就掉下来,掉到900左右,油门最低位置pwm1088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油门失效

网友:
校准没做好,如果你的遥控线程更长,会出现好几段,增大到最大变为0又增加到最大。

网友:
你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你不小心设置了油门控制的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不小心设置了油门控制的线性

没有设置油门曲线,把电调直接接在接收机上是正常的,说明问题出在飞控上,另外900pwm值是我设的失控保护的pwm,但是油门推到最大时pwm.变900后其他通道是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