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wifi图传 请问我可以直接接3.7伏特电池么

楼主(2019-07-25):
店家说不行 为什么呢
如果接了电池会烧图传么?
穷得只剩用wifi图传了。。。

网友:
会烧图传

网友:
3.7充满不就,4.2了

网友:
要看说明,如果是宽电压输入的那种,可以直接在稳压后面上5V电,如果是低压输入的,那只能在稳压后面上3V电。

网友:
厉害  厉害,WiFi也能玩   顶一个

网友:
怎么有高一数学试卷?接3.7V应该不会烧,供电要么3.3,要么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