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机,电调,电池三者的关系

楼主(2019-07-26):
前几天和一个和我一样刚刚入门穿越机的小伙伴,一起讨论各自穿越机的配置,他问我用的多大的电池,1300mah  70c,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说什么,电池放电倍率太大会把电调烧了的,吓的我急忙跑到淘宝去问电池卖家客服,因为刚刚入门,店家说的并不能理解,特发此贴。

网友:
电池C数就是放电电流的倍数也就是最大电流A数,电池的放电电流取决于用电器的功率,电池电流当然越大越好了

网友:
电调的电流大于电机电流就不会烧

网友:
还有人说电调太大烧电机

网友:
电流是用用电器决定的,电池只是决定了上限。

网友:
在初中物理,我们有理想电源,还有电阻,也就是用电器。电路中的电流是电阻决定的,而不是理想电压源决定的,理想的电压源电流实际上是无限大,那你做题的时候能说这条电路上的电流是无限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