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请教泡泡老师 我安装BF后运行出现下面的报错信息是怎么...

楼主(2019-07-27):
BF用的是那种70M左右的安装文件,32位的(XP系统),安装没问题,一运行就报小面这种缺少某某DLL文件的错误,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改为使用加载扩展程序的方法到GOOGLE中,可以运行和连机,但是当点到设置页面时就会,程序就会卡死,界面显示如下,请问是怎么回事?

加载到GOOGLE浏览器中的扩展程序和安装文件有什么不同吗?  谢谢

网友: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configurator/releases
去下载最新版本的BF软件,把固件也升级到最新版。

网友:
升级到最新版请教泡泡老师 我安装BF后运行出现下面的报错信息是怎么... BF表示什么,泡泡老师教程,BFE95,400BF 作者:wyd1996 8495 请教泡泡老师 我安装BF后运行出现下面的报错信息是怎么... BF表示什么,泡泡老师教程,BFE95,400BF 作者:wyd1996 8245 请教泡泡老师 我安装BF后运行出现下面的报错信息是怎么... BF表示什么,泡泡老师教程,BFE95,400BF 作者:wyd1996 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