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用遥控器通过OSD设置摄像头参数

楼主(2019-07-28):
首先把摄像头的OSD线接在飞控不用的IO口上

然后打开BF 调参软件 进入CLI 命令行,按照下面的方法输入指令(不含汉字注释)
resource PWM 1 NONE   定义一个空的IO口
resource CAMERA_CONTROL 1 B01  映射一个端口为PWM模拟按键
set camera_control_mode = hardware_pwm  设置为硬件PWM模式
(有软件PWM、硬件PWM、DAC三种,设置为硬件PWM即可)

set camera_control_key_delay = 150  设置遥杆操作时的延时过滤 避免连击 范围是100-500ms
set camera_control_ref_voltage = 330  设置摄像头OSD与GND之间的空载电压 330为3.3V 根据实际所使用的摄像头而定
set camera_control_internal_resistance = 270  设置摄像头OSD与GND之间的电阻 270为27K 根据实际所使用的摄像头而定
(接调参板测电压之后接飞控再测电压换算实际所使用的摄像头电压 )

save
遥控器摇杆依次序是进入和上下左右选择

补充内容 (2019-7-29 0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