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v尾混控设置没有了

楼主(2019-07-28):
(图片)

网友:
地面站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A:
你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用的是那个版本的地面站?
用乐迪1.49版地面站,升级到最新固定翼固件3.4.0,在乐迪地面站上可以看到V尾选项

而用官网最新1.3.68版地面站,同样是固定翼3.4.0固件,却看不到V尾选项

设置V尾飞机
你可以通过调整VTAIL_OUTPUT参数开启软件混控器,设置V尾混控。 VTAIL_OUTPUT与ELEVON_OUTPUT有些类似,不过它控制信号产生在升降舵和方向舵上(通道2和4)。
注意如果您使用APM1并且将FLTMODE_CH设置为8,您将不能使用该参数,因为这样会导致在手动模式下失去混控(此时APM不对遥控信号做出更改,不能完成混控工作)。 所以(如果您使用APM1),您只能通过遥控器实现混控。但若您使用APM2或者PX4就不用担心,并且我们推荐使用VTAIL_OUTPUT来实现混控。 在APM1上,请使用硬件V尾混控
VTAIL_OUTPUT选项被设计为与硬件混控实现一样的功能。 以下为设置步骤:
§    将遥控器的V尾混控关闭
§    将RC1_REV 和 RC2_REV 设为 1 , KFF_RDDRMIX设为 0.5
§    暂时将VTAIL_OUTPUT设为1。 尽管之后可能会需要调整为2,3或4
§    将APM设置为FBWA模式
§    将飞机抬头并观察V尾变化
§    如果两片V尾向不同方向偏转,将VTAIL_OUTPUT设置为2,并重复上一步。
§    如果V尾向相同方向偏转,但做出的反应并不能修正现在的飞行姿态偏差(舵面都向上偏转),那么,将RC2_REV设为-1。
§    然后将飞机向右滚转(roll)。 并观察V尾变化V尾舵面应当尝试将飞机向左偏转(以修正现在的偏差)。 如果方向错误,将RC4_REV设置为-1
§    现在调整到手动模式并调整遥控器上的通道2和通道4的转向直到舵面能对操作做出正确反映。
§    最后,你需要设置KFF_RDDRMIX使得方向舵手感正常。 这可能需要在飞行中设置。 我们建议从0.5开始,这对大多数飞机而言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用的是那个版本的地面站?
用乐迪1.49版地面站,升级到最新固定翼固件3.4.0,在 ...

感谢泡泡老师
我找到的解决办法是
SERVO2_FUNCTION 值改成79
SERVO4_FUNCTION 值改成80

网友(2020-02-15):
死胖子躺地上老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