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用遥控器通过OSD直接设置摄像头参数

楼主(2019-07-29):
之前说的不是很清楚由于没法编辑 重发一贴不好意思
用遥控器直接设置摄像头参数的好处是 不需要摄像头调参板
你随时都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 快速切换摄像头不同的模式 也可以设置摄像头

首先把摄像头的OSD线接在飞控不用的IO口上 比如LED 电机输出接口
然后打开BF 调参软件 进入CLI 命令行,按照下面的方法输入指令(不含括号里面的注释)
resource LED_STRIP 1NONE (定义一个空的IO口 这里我将LED_STRIP引脚定义为空引脚  你需要换成你自己的)
resource camera_control 1 C08 (把定义的空引脚映射为PWM相机控制模拟按键)
set camera_control_mode = hardware_pwm (设置为硬件PWM模式 有软件PWM、硬件PWM、DAC三种,设置为硬件PWM即可)
set camera_control_key_delay = 150  (设置遥杆操作时的延时过滤 避免连击 范围是100-500ms)
set camera_control_ref_voltage = 330  (设置摄像头OSD与GND之间的空载电压 330为3.3V 根据实际所使用的摄像头而定)
set camera_control_internal_resistance = 270  (设置摄像头OSD与GND之间的电阻 270为27K 根据实际所使用的摄像头而定)
save

摄像头的电压电阻可以问商家 没有的话需要自己测量一下基准电压
接摄像头调参板测电阻电压   再接飞控测电阻电压  然后换算实际所使用的摄像头电阻电压

有一些摄像头在你做完上面一套流程还没有效果的话需要加电阻和电容 有效果的就不需要加了

电阻使用100欧姆到600欧姆越低越好 电容01UF到10UF都可以
遥控器摇杆依次序是进入和上下左右选择

找空引脚和引脚对应的编号的方法
在CLI中输入resource 然后找到你用的引脚
比如我用的LED如下图

老外的成功和失败参考和讨论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page12#post42380367

网友:
大神级别

楼主:
其实原理就是把遥控器的PWM信号转换模拟成五向按键的电压信号

网友:
好巧,现在正缺这个,赞喲

楼主:
用F4V3和平头哥摄像头试了下  可以

演示

网友(2019-12-13):
很想搞一个,一直不敢下手,现在终于有人吃螃蟹了!

网友(2020-09-28):
好可惜啊,我的分值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