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F450自组,飞起来就是稳不住,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9-07-29):
首先有个疑问,论坛里分了“多旋翼”和“穿越机”2个板块,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朋友那里看到一个打坏桨的4轴,朋友说也是从别人那里拿的,没飞起来过。以前没接触过4轴,于是拿来研究,各种学习后,大概搞清楚配置如下:

机架:F450
控&接收:MC6C+MC6RE
飞控:CC3D(固件未知)
电调:XXD30A
电机:XXD A2212 13T 1000KV
桨:1045
应该算是最最入门的吧,重新买了桨装好,试飞多次,都是飞起来几秒后就稳不住,左右摇摆然后失控栽下来,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视频里的过程只有推油门,没有其他任何操作
全貌:

去掉上盖:

起飞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5MTM4NzY4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5MTM4NzgwOA==.html

网友A:
CC3D是飞穿越机的,里面就只有一个陀螺仪,其他传感器统统没有,稳不住太正常了,都是大神级别的人才玩这个飞控,450的四轴好歹配个APM之类的才行吧,好一点的PIX或者大疆的飞控,才能保证你飞起来稳如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3D是飞穿越机的,里面就只有一个陀螺仪,其他传感器统统没有,稳不住太正常了,都是大神级别的人才玩这个 ...

桨是怎么装的?应该是桨没装紧有松动吧?

网友:
CC3D稳不住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是飞穿越机的,里面就只有一个陀螺仪,其他传感器统统没有,稳不住太正常了,都是大神级别的人才玩这个 ...

看别人家的cc3d视频,飞的很稳啊,难道是因为装了别的辅助传感器?我那个起飞过程,感觉不是靠操作能救回来的啊,只推油门的情况下,飞到1-2米的时候就开始左右摇摆,1秒就掉下来了。我看大家都说什么调pid参数,这个没搞过,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是怎么装的?应该是桨没装紧有松动吧?

桨就是拧上的,还应该有什么其他操作吗?哦,记得看到有用设备找桨叶平衡的视频,那个是没弄过的,跟这个会有关系吗?

楼主:
为虾米优酷的视频不能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别人家的cc3d视频,飞的很稳啊,难道是因为装了别的辅助传感器?我那个起飞过程,感觉不是靠操作能救回 ...

绝对正常,能飞起来就是装好的,稳不住更正常,不玩穿越机,都不知道什么叫苍蝇,CC3D大神飞起来行云流水刺激又好玩,菜鸟飞起来就是无头苍蝇,随时坠机!不炸个几千万把块钱都不敢说自己是玩穿越机的。

网友:
您好 加一下我的微信 我的配置跟您的几乎一样 18002152695

网友:
看到你发的消息想起三年前,一样的配置一样的坑,钻研一个星期,首飞3秒钟。后入pix,苦心学习一个月,每天都半夜12点。成功钉钉子,学习笔记A4纸50多张,这个过程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加油

网友:
没调好吧。飞控加个减震座

网友C:
给飞控加一个减震器,就算飞穿越也要加的就这么硬上起飞的高频震动震也给飞控震傻了,还有接收机的天线不能放在飞控上有干扰,最好把天线固定在机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飞控加一个减震器,就算飞穿越也要加的就这么硬上起飞的高频震动震也给飞控震傻了,还有接收机的天线不能 ...

谢谢楼上几位大佬指点,那我先搞个减震板,抽空把接收天线改在机臂上再试试~
另外下午偶然翻到一篇深入浅出介绍PID算法作用机制的文章,能模糊的理解PID参数对机身姿态的影响了,从目前的炸鸡过程看,感觉有可能是PID参数有偏大的情况存在,因为每次都是起飞后不久出现小幅左右摇摆,且摇摆幅度快速变大,并最终失控。我能想到的情况是,如果P过大且I或D过小,就有可能导致我现在的情况,可以试着按这个思路先调一下。已经下单买了mini usb线,周末了接电脑调一下试试,也顺便学习一下OpenPilot GCS(这个是不是就算地面站了?)

楼主:
终于接上地面站了,固件版本应该就是OP。在flight data模块里,“stab”这个按钮,每隔一会就会从绿色变成黄色,大概间隔几秒吧,但间隔时间和变成黄色后的持续时间又完全没有规律,或长或短。变黄时点击按钮显示如下信息:
stabilization:
warning
timeout waiting for an attitude update.

从字面意思看是更新姿态数据超时。
想问问各位大佬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cc3d的控这样正常么?还是意味着飞控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PID没调好...不光是CC3D 就是F3-F4等飞控  都是主打小轴距穿越机的但是也不是装好就稳 多少也需要调整下PID  直接飞450不稳很正常  调试很重要

网友:
直接换个飞控固件,INAV这个用在F3上很稳,pid免调。装机直接就飞。cc3d也支持。我硬挂山狗无云台拍出的视频都特别好

网友:
桨叶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2019-09-20):
问题解决了,自己解答一下,我这个是飞控有问题,在地面站连接后看到“stab”按钮变成黄色,就是飞控获取不到姿态信息,也就会失去稳定。在闲鱼上40块买了一个CC3D飞控,换上以后可以稳飞了。
这个过程中尝试了各种地面站,刷固件,调参数,其实OP固件450默认参数就很稳,不过目前还没真正尝试过穿越,可能要做动作时就没那么好使了。
不过目前没有图传只能第三人称飞行,超过20米就看不清姿态了,因此炸了好多次。所以这周搞了一套最入门的FPV,周末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