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型机一般用什么接收器和遥控器呢?

楼主(2019-07-30):
由于场地限制,想玩儿微型机,想请教一下前辈们微型机有哪些微型的接收器可以选择呢?
看论坛里的帖子,有用88的、86的、dsm2的什么的,都找不到卖的地方也找不到什么资料,哪位大神能不能帮忙讲解一下,这些接收器分别在哪儿能买到,怎么接线,都能配哪些遥控器使用?
另外有没有哪款遥控器可以兼顾普通的接收器和微型接收器的?
查资料看了一下富斯I6的遥控器,能配的接收器比较多,有一款超级小的接收器是PPM信号,查资料得知这个不适合用于固定翼,需要配合飞控使用。
希望哪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A

B

C

萝莉8通,带SBUS,PPM。

A、1MW贴片模块0.766g
B、1MW一体模块0.484g,地面拉距200米不失控,不闪灯
C、100MW贴片模块1.068g,地面拉锯260米不失控,不闪灯

网友(点评):
这个接收机是你做的吗?

楼主(2019-08-29):
引用 网友A:
萝莉8通,带SBUS,PPM。

A、1MW贴片模块0.766g

这个怎么接线呢?萝莉遥控器该怎么设置?请教一下

网友:
富斯i6可以,很适合小飞机
88什么的停产啦,价格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少。不怎么建议了
富斯有小飞机用的接收机的。1g左右,集成有刷电调方便很多。带jst1.0舵机插座,和地平线小舵机通用

网友B:
蓝色的富斯2代协议
黑色的富斯1代协议
两种i6都可以用
尤其富斯1代的那个,可以直接带4个1020空心杯,估计是小接收机里带负载能力最牛的了

网友(2019-10-06):
引用 网友A:
萝莉8通,带SBUS,PPM。

A、1MW贴片模块0.766g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接线呢?萝莉遥控器该怎么设置?请教一下

有单独的焊盘,信号焊盘(1-8)8个,SBUS信号焊盘1个,测动力电池焊盘+-焊盘2个,BEC供电+-焊盘2个

网友:
福斯就不错,便宜接收机还多。40_50元的6通道接收3克左右,用平政舵机做70克左右飞机很合适。

楼主:
谢谢大家,正在学习萝莉大大的遥控器,接收机和电调电路,准备自己DIY一些轻型设备

网友:
DSM接收机比较合适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富斯2代协议
黑色的富斯1代协议
两种i6都可以用

难道你就是淘宝店铺“XXX入门”的那个店主“xx一副眼镜”的那个高达?

网友:
学习了,希望有高手能再讲讲,谢谢了。

网友(2022-04-16):
这个解答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