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弓、FOX摄像头两飞着飞着就黑屏了

楼主(2019-07-30):
弹弓、FOX摄像头两飞着飞着就黑屏了,然后炸鸡,啥情况呀,飞控用的是f4V3,经常抽风,求解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先确定是摄像头问题还是图传问题还是接收问题

网友:
图传供电有没有直接接电源。这样会好点

网友A:
摄像头问题还是图传问题还是接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问题还是图传问题还是接收问题

应该是飞控问题吧,两摄像头都栽在这里了,以前用的黑蚁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