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飞控驱动问题 (不是刷机驱动)

楼主(2019-07-30):
请教一下OMNIBUS F4这款飞控正确安装驱动后在驱动管理里面显示应该改是什么?
先说明一下不是刷固件的驱动(还没顾得上搞那个)

我是WIN10系插上后没有安装任何驱动系统提示一个普通的USB Serial串口,但是可以正常连接上BF如下图:

之后我将原驱动卸掉装上F4驱动VCP_V1.3.1_Setup_x64后显示STMicroelectronics Virtual COM接口,也能正常连上BF,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驱动?感觉好混乱。

网友:
用zadig安装驱动

网友:
w10系统下  会自动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