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摄像行不行

楼主(2019-07-31):
有什么建议说一下

楼主:
是不是要下软件

网友:
不用 接好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就算是10K  你在经过图传压缩 传回来的画质也高不到哪去......除非高清图传1080P  DVR录像就更渣了

网友:
是啊,不能只看摄像头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10K  你在经过图传压缩 传回来的画质也高不到哪去......除非高清图传1080P  DVR录像就更渣了 ...

4g图传不错

网友:
为了牛币  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