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rs官方制作方案

楼主(2019-08-01):
必须易于实施、复制、改进
小,可以装在发射机里
便宜:
Arduino pro迷你5V = $2.11(链接)
RFM 23bp = 7.66美元(链接)
基于Arduino mini:
集成稳压器、去耦电容、通电发光二极管、复位开关、可接触引脚
广受支持的平台,Arduino mini的第五版
阿尔杜诺迷你是最小的阿尔杜诺板之一,尺寸与RFM23BP相似
5V供电
确保RFM23BP模块具有更高的功率
在atmega 328 16 MhZ工作规格范围内(避免eeprom问题)
简单的布线
Arduino微型输入输出引脚完全面向RFM23BP引脚,可轻松在实验板或7
RSSI串行端口射频M23BP的所有通信引脚都有电阻保护,确保这些引脚上的低电流和正确电压。
过滤后的RSSI
不需要外部RSSI低通滤波器
剩余7个数字输入输出引脚
当前版本
1.04版示意图

原理图在下面
ULRS迷你参考示意图V1.04

评论
在上图中,请用1k电阻替换R1、R2、R3和R4。这适用于所有ULRS迷你板。
FTDI DTR通过一个电容连接到RST引脚。这是可行的,另一种选择是直接将其连接到阿尔杜诺专业迷你“DTR”引脚(在阿尔杜诺专业迷你板上标记为GRN)。然而,在老鹰图书馆上面使用的这个引脚是不可用的。
使用线性调节器可以提供非常干净的电源,但如果由电池供电,它们很容易变暖。LM7805的插入式开关调节器替代品可能就是这个。它也可以取代LM317,但要小心,因为引脚排列不同。
原理图非常简单,可以在实验板或原型板上制作。它可以原样重用,也可以在您自己的产品中修改。
模式中未显示,但蜂鸣器可以连接在Arduino数字引脚8上。
此示意图上计划了一些更改:
当我做这个原理图的时候,我认为atmega只能支持5.5V,这就是为什么有5V和6V电源的原因……这并不理想。因此,新设计将只有一个6V的电源(由阿特米加和RFM支持),并且可能有一个开关电源,因为实际上线性电源温度过高。在6V下给一切供电会引起一些注意:
–如果连接了I2C器件,我们必须确保它们能够支持该电压。请注意,在I2C端口上,我们不能在SDA和SCL引脚上放置电阻。
–串行端口也是如此(但使用电阻没有风险),我曾考虑为RFM采用真正的电压转换器,但迄今为止,没有人抱怨ULRS迷你电路板中的RFM烧毁:电阻似乎足够了,并将电流限制在极低值。请注意,一些实现,如萨米板,有一个全电压移位器芯片,这是完美的,但参考原理图的目标是保持它尽可能简单,同时保持完全可靠。在使用的阿尔杜诺迷你库上,I2C引脚是不可访问的,所以我会尝试找到另一个更好的库,包括所有阿尔杜诺迷你引脚。我知道除了ada水果16通道扩展器之外,没有多少用户实现了I2C设备,但是这个端口很快就会对分集功能非常有用:您可以使用任意两个ULRS板,并通过I2C端口将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分集系统。
编辑:推荐电压为5V,在

网友:
简单的布线

网友(2020-10-12):
楼主只讲了的硬件做法,固件怎么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