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点失败??

楼主(2019-08-01):
apm2.6,同样的机架配置,以前定点非常成功,自从这次鼓捣完以后,定点就再也不好使了,左右来回的晃,掉高严重,有时还网上串,降落和返航也不去从前那么稳定,固件刷过3.15,3.21,还有自动调参的,都不好使,始终是这样,不知道啥毛病,请高手指导,但是自己手动操作时还是挺稳定的,就是有时头尾和左右自动转向,就这个毛病就摔了好几次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据说是罗盘受到了干扰:http://www.moz8.com/thread-36373-1-1.html    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罗盘受到了干扰

楼主:
泡泡老师的视频看过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用的是apm2.6,外置罗盘,一开始提到干扰,我就把图传关了,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结果不是图传的事,但是新的问题来了,油门推大推小,红线和黄线都没有影响,但是左右推油门时就有影响了,角度不算太大,再有一个就是连接地面站后,左右动机身的时候,不是红线动,黄线不动,而是红线和黄线都动,这又是咋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的视频看过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用的是apm2.6,外置罗盘,一开始提到干扰,我就把图传关了,按照泡 ...

这就不太了解了,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过两天再来

楼主:
难啊!一开始时挺好的,非常稳

网友:
gps出问题了,换一个就会好

网友:
我也是你这个现象,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干报废了,这他妈覆铜板也太薄了,电烙铁一碰就断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你烙铁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2020-01-10):
引用 楼主:
干报废了,这他妈覆铜板也太薄了,电烙铁一碰就断了

刮开覆铜板 飞线就好  干成这德行应该是烙铁一直放在焊盘上 烫过劲了

网友:
我的apm就没调好过,直接换naz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