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9-08-01):
我的天七摇控器。电池示是3.9就报警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用的是干电池还是锂电?摇控器电池类型调过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干电池还是锂电?摇控器电池类型调过来了没有?

调了。没有反应和一前一样。

网友:
摇控器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