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电忘关电池放干还有解救的办法吗

楼主(2019-08-02):
上次调试完飞机之后,忘记关控导致控电电池放干,我用的Q6的充电器,朋友说用nimh模式0.1A充电,冲了一会倒是可以冲进去,不过电池放电很快一会就没有电了,现在这块电池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3调到锂铁电池模式强充等第一片电芯电压回来了,再改用平衡充模式来几次完整的充放电就成了

这个办法试过了,第一次把电压充上来之后,大概充到了3V(没电的那块哈),后面换成平衡充充,一直都是充不平的状态,然后用的时候放电很快。后面我是直接拆了改成了2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1S的充电器呀…

B3调到锂铁电池模式强充等第一片电芯电压回来了,再改用平衡充模式来几次完整的充放电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手机电池的,像夹子一样的那种

充不了了,我已经拆开弄成2S了,那个单片已经漏气了,用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种万能充

充手机电池的,像夹子一样的那种

楼主:
强行拆开了,改成了2S,但是电压就成了8.4(充满),at9s的工作电压是7.4--16v,改成了2S也用不了多久,不过好歹算是一种解救办法,之前那个单片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C:
确定你冲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你冲满了

充不满然后也充不平

网友D:
在平衡头处用电表找到电压最低的那节电池口,用1S充电器把它充满,然后再用平衡充把电池充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平衡头处用电表找到电压最低的那节电池口,用1S充电器把它充满,然后再用平衡充把电池充平就好。 ...

没有1S的充电器呀…

网友E:
手机充电器改装一下就行,1s

网友:
买新的吧

网友:
这个充电器应该可以设置1S充电模式把

网友:
接万能充

网友:
单充放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充电器改装一下就行,1s

操作不来

楼主:
哪种万能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操作不来

USB线剪开拉出红黑线,焊上杜邦公头,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线剪开拉出红黑线,焊上杜邦公头,插上就行

这操作倒是可以听懂,但是这样做有没有用啊,死马当成活马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操作倒是可以听懂,但是这样做有没有用啊,死马当成活马医?

多半不行,把它拆了,做2s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半不行,把它拆了,做2s用

2s电压不够

网友E:
引用 楼主:
2s电压不够

控电而已,2s应该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电而已,2s应该够

我用的at9s,电压低于8.7就开始报警了,2S用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at9s,电压低于8.7就开始报警了,2S用不了

at9s支持2s吧,把电压报警调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9s支持2s吧,把电压报警调最低

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