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9-08-02):
机架:F450
控&接收:MC6C+MC6RE
飞控:CC3D(固件未知)
电调:XXD30A
电机:XXD A2212 13T 1000KV
桨:1045
只推油门,飞起来1-2秒后就开始左右摇摆并且幅度越来越大最后坠机,试过多次都是这样,接到地面站在flight data模块里,“stab”这个按钮,每隔一会就会从绿色变成黄色,间隔时间和变成黄色后的持续时间又完全没有规律,或长或短。“stab”变黄时点击会显示下面的信息,想问问各位大佬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是不是飞控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新编CC3D刷为BF、CF固件的方法,及接收机的连接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819&fromuid=4925

刷BF固件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