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8.5的超亮瞎眼氙气灯哪位大佬点亮了?

楼主(2019-08-02):
诺基亚n8的已经绝版了,没得买,新出这个索尼的氙气闪光灯!
已经试了,用诺基亚那个光耦点不亮,,有没有
哪位大佬研究下

楼主:
我今天差点被电容电死,感觉有几百伏了,两根手指麻了二十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差点被电容电死,感觉有几百伏了,两根手指麻了二十分钟

注意安全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A:
那家店铺又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差点被电容电死,感觉有几百伏了,两根手指麻了二十分钟

疏通经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家店铺又买

立华电子

网友(2019-10-23):
氙气灯用在无人机上的话它有干扰,要加个滤波,以前我在收音机旁听到过干扰的声音。还有电容的电压很高注意安全!!

网友(2019-12-21):
感觉这就是卡片机闪光灯。。。好像和我相机里的差不多
好像是接通电源,然后闭合启动升压的开关(然后可能会闪一下),过一秒打开开关,按触发开关
这样应该就能亮了吧。。。
这个灯不能常亮,时间长了会烧
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