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 EVO飞控,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19-08-02):
刚买回来的时候,可以识别,但点链接后无法进入CF界面,后来刷了一下固件,没成功,退出后就无法识别了!请教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
boot是不是短接了没有断开

网友:
短接BOOT二个焊盘,重新刷固,记的要刷 SPRACINGF3EVO名字的固件。
刷完之后,断开BOOT点,重新连接电脑,看电脑上是否提示找到COM口。
看飞控是否能通过自检,兰灯是否慢闪,如果是二慢 三快,那是MP6500脱焊了,吹下重新焊一次。

楼主:
boot已短接

楼主:
找到要刷的固件

楼主:
固件写入

楼主:
请泡泡老师指点,无法刷入固件

楼主:
我发现主要问题是U口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泡泡老师指点,无法刷入固件
短接BOOT,应该看到这个情况
然后把BOOT驱动装上才能刷机
你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
让他自动安装驱动,看着像F3 BRUSH

楼主(2019-09-28):
大家好,我这快板子发回供应商,检查后说,板子没问题,刷软件出错,电脑才无法识别。

楼主:
修复后,插电脑是如下显示

网友(2020-12-03):
下载功能真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