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各位亲有没有futaba加433的使用案例?

楼主(2019-08-03):
各位亲有没有futaba加433的使用案例?怎么接线,怎么供电,注意些什么…

网友:
不知道,顶一个各位亲有没有futaba加433的使用案例? FUTABA,futaba14mz,futaba4pls,设计协作,进口案例 作者:wyd1996 7959 各位亲有没有futaba加433的使用案例? FUTABA,futaba14mz,futaba4pls,设计协作,进口案例 作者:wyd1996 984 各位亲有没有futaba加433的使用案例? FUTABA,futaba14mz,futaba4pls,设计协作,进口案例 作者:wyd1996 6356

楼主:
没错的话,你就是小义大神了,昨晚我倒腾了一宿,目前t8fg通过PPM直连非凡433没有问题,另外呢,t8fg通过小方口也就是模拟器借接口连接skyzone03头追也没有问题。现在的新问题是:433直连和头追都用到了模拟接口,两者无法同时进行,433直发连的是2号口-极,3号口PPM信号极,5号口+极,剩下的哪一个是给头追的?是不是6号口signal in?如果不是的话。只能用转发了。你图片中的应该就是转发模式了吧?433用转发,头追教练线连,是不是这样子?小义哥?

楼主:
另外问一下问一下我的t8fg用的frsky tfr6的接收机,这个到底是属于6通还是7通的接收机?另外这个是PPM,SBUS,PWM,哪一种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