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电池摔变形还能用吗

楼主(2019-08-03):
今天炸鸡把3s6000mah锂聚电池摔变形了,以前硬硬的电池现在掰起来感觉软软的。这样的电池再用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A:
没有漏液的话还可以继续使用的,如果觉得危险的话,做普通设备电池就好了,不要用在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漏液的话还可以继续使用的,如果觉得危险的话,做普通设备电池就好了,不要用在飞机上。

好的谢谢。

网友B:
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安全隐患

会鼓包?

网友:
充电的时候注意点,我之前有一个摔变形了,用了几次,有一次充电就鼓了

网友:
充电可能炸,别用了,处理掉

网友:
可能已经有内伤了,建议别飞飞机用。

网友C:
有点危险,不要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危险,不要用了吧

我给它充电好像没什么异常的,小电流放电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给它充电好像没什么异常的,小电流放电也没问题

那就做设备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做设备电池吧

加了一个降压板变充电宝

网友:
最好不用,膜穿了就凉凉了,安全隐患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