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加GPS问题

楼主(2019-08-03):
问大佬们一个问题,f4v3飞控已经认出gps,在angle模式下,飞机是不是就悬停,我的飞控有气压计,但在betaflight模式界面里没有定高,我想定点定高,该怎么办

网友A:
好像只能用INAV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用INAV固件

那inav地面站哪下呀

网友B:
光有GPS不行  你的GPS要集成罗盘芯片 或者外接一个磁罗盘  然后在设置那里 找到你的罗盘型号 开启功能  在校准页面 校准磁罗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有GPS不行  你的GPS要集成罗盘芯片 或者外接一个磁罗盘  然后在设置那里 找到你的罗盘型号 开启功能  在 ...

朋友,你有f4 pro v3 外接罗盘的接线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有f4 pro v3 外接罗盘的接线图吗

飞控丝印上已经标示了 接线定义  +5V GND SDA SCL TX RX 对应着接上去就好  如果GPS集成了罗盘  供电就不用接了  连上SDA SCL 即可

绿圈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丝印上已经标示了 接线定义  +5V GND SDA SCL TX RX 对应着接上去就好  如果GPS集成了罗盘  供电就不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configurator/releases

找不到下载的位置

网友:
刷INAV固件能行,主要用来飞固定翼,也可以用MP地面站刷PIX固件,就可以用来飞多旋翼了。

网友:
我的f4v3,外置罗盘认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