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连接bf

楼主(2019-08-04):
有没有模友分享一下win10连接不上bf,从装系统的经验,或解决办法

网友A:
没装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驱动吧

装了,驱动精灵装的

网友(2019-09-03):
要修改电脑操作系统的一些地方,具体我忘了,百度多的是方法。

网友:
我以前也是win10的结果手动装了驱动还是不行,就换win7了

网友:
能装的,我的win10,bf cf都能用。下载泡泡老师的固件驱动,有个帖子有三个驱动,我全部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