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规格不同外观的电机能混用吗?

楼主(2019-08-04):
两种970kv自锁电机规格一样,外观不同能否混用?

网友:
能用,有隐患

网友:
最好用一样的。

网友:
能用,飞控会自主调节,但是能不能飞稳就不好说了。

网友:
容易震动过大,有隐患

网友:
只要电机是好的就没问题

网友:
最好别把,重量不平,隐患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