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C迷你SBUS接收机哪根颜色线是信号线?

楼主(2019-08-04):
MC6C迷你SBUS接收机哪根颜色线是信号线?
和f3evo有刷怎么连接,哪位高手指点下,感谢!

网友:
查一下线序不就知道那根是信号线了么,黄色那根是信号线

网友:
一般情况下,黄的是信号,红的是5V,黑的是GND

网友:
楼上全解了。

网友:
橙色的那根

网友:
橙色的那根,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