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对电脑配置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9-08-04):
模拟器对电脑配置有什么要求,为啥我安装完不能运行
出现如下对话框。我用微信翻译过来图形卡什么的,是不是显卡不行啊

网友:
对电脑配置没有要求,要么你软件有问题,要么你遥控器没有和软件配置对

网友:
需要好一点的显卡

网友:
对配置要求不高,我5年前的上网本都能玩。

楼主:
刚开始玩就遇到这么多问题,糟心啊,连个模拟器都不能玩

网友:
配置要求不高

网友A:
10年前的笔记本都能上,估计是你显卡驱动程序问题,到驱动之家升级一下显卡驱动试试吧,模拟器对显卡要求挺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前的笔记本都能上,估计是你显卡驱动程序问题,到驱动之家升级一下显卡驱动试试吧,模拟器对显卡要求挺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前的笔记本都能上,估计是你显卡驱动程序问题,到驱动之家升级一下显卡驱动试试吧,模拟器对显卡要求挺 ...

感谢朋友,升级完驱动可以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前的笔记本都能上,估计是你显卡驱动程序问题,到驱动之家升级一下显卡驱动试试吧,模拟器对显卡要求挺 ...

感谢朋友,升级完驱动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