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之前坏的3S控电改成2s

楼主(2019-08-04):
之前坏的电池没办法解救了,只能是把3S改成2S(我留下了平衡头和jst插头)我用的是AT9S,工作电压是7.4---16V,改成2S之后电池电压在8.4V,用的话也用不了多久,遥控器的警告电压也得改低才可以,不然一会就报警了(热心提示用完之后记得关控),这电池之前充的时候还过充了单片电压有点高也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网友A:
at9好像是5到18v,2s报警电压设置6.6v.一直用2s电。

网友B:
锂电通病,一不小心单片电池就过放,我都改3000mah18650了。省心,过放一点充起来照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通病,一不小心单片电池就过放,我都改3000mah18650了。省心,过放一点充起来照常用。

我的那个电池仓两颗都放不下,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好像是5到18v,2s报警电压设置6.6v.一直用2s电。

我的是at9s,电压7.4—1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支持一下

谢谢,这么做也是没办法

网友:
谢谢,这么做也是没办法

楼主:
上次过充了,现在用了段时间之后再用平衡充充电,一点毛病都没有,看来改的还是蛮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