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插头打火怎么办

楼主(2019-08-04):
T插头连接的时候每次都会有火花,有一次还导致电调MOS管击穿,这么解决?

网友:
并接电容可以适当减轻上电冲击,坐等楼下砖家。

网友:
我的也是,坐等大佬

网友:
加电阻或换xt90s

网友:
换插头   先负后正

网友:
试试并上一个TVS二极管

网友A:
加一个开关行不行,我瞎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开关行不行,我瞎说的

我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一般的开关吃不消这么高的电流,开关烧掉炸鸡了。

网友B:
装个1p的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1p的空气开关

那得用直流空气开关,大概要多少安?f550六轴

网友:
继续回复,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不怕,继续用,买了一包T插

网友(2019-10-29):
来个闸刀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