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接线怎么定义

楼主(2019-08-04):
请高人指教下这个gps接头的几根线都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各种GPS的板不一样就意味着线序不完全一样。

网友:
只能找卖家要,基本每款都不同

网友:
只能帮你辨别电源线其他的没办法了

网友:
一般的gps就是5v,GND(地线),RX,TX四根线,然后你得看你那个gps的线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照着线序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