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元某翔云台激活信号(arduino源码)

楼主(2019-08-05):
最近一直在寻求手里的某翔云台的破解方法,终于在一位模友的帮助下知道了信号激活频率,顺便发来了源码,过两天补上云台控制源码。具体接线参看坛其他大神,新手,请大神多多指教。

292 Bytes,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牛币 -10

某翔激活源码

网友:
出教程最好

网友A: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delay(5000);
  Serial.print("ok test");

  digitalWrite(11, HIGH);//11号引脚高电平
  delayMicroseconds(500); //11号引脚电平保持 500us

  delay(1000);
  digitalWrite(11, LOW);
    Serial.print("off PWM");

}
这是什么鬼?本来就没牛笔了。坑呀!真坑。

网友B:
啥信号激活啊?激活个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激活信号,2khz方波哈,现在只写了激活信号,实在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信号激活啊?激活个啥意思

激活信号,2khz方波哈,这样云台就能绿灯亮了,云台就不会偏掉了,现在只写了激活信号,实在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活信号,2khz方波哈,这样云台就能绿灯亮了,云台就不会偏掉了,现在只写了激活信号,实在抱歉 ...

本身自检完了也不会偏呀,自检完了就是绿灯常亮

网友:
楼主,写完善了没?感谢

网友:
先声明我不懂arduino,但是从代码的字面上看,loop应该是循环整块代码吧,先延时5000ms,再保持高电平500us,然后又延时1000ms。这个方波不可能达到2kHz吧。

网友(2019-11-13):
云台哪买的告诉我买个我来写

网友:
支持,谢谢大神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