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不起来

楼主(2019-08-05):
四轴一半飞不起来了一半飞起来

网友:
你这是什么

楼主:
有刷无人机

楼主:
无人机一半飞一半不飞

有刷无人机一半得一半不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刷无人机一半得一半不飞

飞控一定要和飞机在一起并且要在正中心,还有每个电机对应的通道都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一定要和飞机在一起并且要在正中心,还有每个电机对应的通道都正确吗?

通道都对着,飞控在一边放着,没有粘贴在正中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道都对着,飞控在一边放着,没有粘贴在正中间

最好是看一下多轴制作的教程网上很多,这里面的学问太多没有一个星期是摸不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看一下多轴制作的教程网上很多,这里面的学问太多没有一个星期是摸不透的

好的,多谢啦

网友:
电机转向和浆叶反了!

网友:
mpu6000数据不对

网友B: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785&fromuid=4925

网友:
电机转动方向有没有反,桨叶有没有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泡泡老师你好,模友之吧,密码忘了,怎么找回?一直在用手机客户端登录,换个手机密码忘了?邮箱手机都试过了,不行,还有找回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泡泡老师,模友之吧的密码忘记了,怎么找回,以前一直在用手机客户端登录,手机保存自动登录,现在换手机重新登录密码忘记了,你们的邮箱和手机号都实过了,不行,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明显一组桨叶装反了,把飞不起来的那边两只桨对调一下

网友:
桨叶检查一下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