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乐迪minipix装280穿越机不能定高飞行。

楼主(2019-08-05):
朋友们,我用乐迪minipix装了一架280穿越机,为什么把开关打到定高飞行上不能定高飞行而是直接降落,打定点也是直接降落。

网友:
地面站先测试调参下。看看各项数值合理不,我理解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
你得到地面站看看遥控校准里面打分段开关数值在什么区间,再去模式设置里面根据数值大小在相应的位置选择你要的功能。

网友A:
飞行模式没有对撒,你不能看你遥控器上显示的飞行模式是什么,得看你飞控上的飞行模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没有对撒,你不能看你遥控器上显示的飞行模式是什么,得看你飞控上的飞行模式是什么 ...

OSD上面已经显示定高,但还是直接着落。

网友B:
自检状态有没有Bad Baro Health?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只是定高时补了点油门。

楼主(2019-12-19):
引用 网友B:
自检状态有没有Bad Baro Health?

已经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