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3电池电路板

楼主(2019-08-06):
大疆精灵3电池电路板如何改装永久不锁的方法有没有改装方法

改装一下电路板,使用普通航模电池。

网友:
可以改装成野生精灵,没有限制。

网友:
谢楼主分享   好贴需要鼓励

网友:
这个得顶一下

网友(2019-10-24):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是焊接电源线和信号线的顺序可以避免被锁定,具体记不太清了

网友(2020-11-29):
最近 楼主有什么新突破了吗?  看网上 有精灵2、悟1等电池 先拆主电源线、再拆平衡头,电池就不会被锁,换完电芯之后,先插平衡头,再连接主电源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