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飞控

楼主(2019-08-06):
这个飞控怎么调试飞控参数,和遥控器设置

网友A:
土豪玩家问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玩家问店家

他给的都是说明书

网友B:
看说明书  就可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  就可以调试

看不懂啊,也不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啊,也不理解

哪里不明白   说明书是最详细的

网友:
大疆的控有什么不懂的,n3基本不用调,就微调下感度就可以了

网友:
真牛逼啊 ,太有钱了大佬

网友C:
那控很好调的,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控很好调的,多看看说明书

电调不是大疆的不能校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