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用什么地面站刷固件?现在刷多少版本的好?

楼主(2019-08-06):
我发现mp的地面站在线根本刷不固件,而且有些版本mp地面站刷都刷不了,有需版本还可以用本地固件刷。啥子情况?

网友A:
ardupilot上去下载missonplanner就能刷,刷之前记得刷BOOTLO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pilot上去下载missonplanner就能刷,刷之前记得刷BOOTLODER

哥,有详细教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有详细教程吗?

这个不需要教程吧?论坛里面多的是,你把你的飞控连上电脑,打开地面站,然后点连接,在刷固件的页面下面就有一个BOOTLODAR刷写的选项,刷上以后点击断开连接,然后直接点击最新的固件图标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教程吧?论坛里面多的是,你把你的飞控连上电脑,打开地面站,然后点连接,在刷固件的页面下面 ...

感谢,这下明白了

网友:
要用qgc地面站刷,选择px4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