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空心杯,这个图的电机旋转方向和螺旋桨正反桨对吗?

楼主(2019-08-06):
(图片)

网友A:
对的,就是这样,其实反过来也可以,飞控程序里设置一下就行了。我有个机子就是反的一样飞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这样,其实反过来也可以,飞控程序里设置一下就行了。我有个机子就是反的一样飞的很好。

正反桨也对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桨也对着?

相同的桨叶呈对角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