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糕umini

楼主(2019-08-06):
就是图中测量电池电压串联22k那根线怎么连啊?实在看不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截图不全啊?应该是接收机给飞控供电啊,没必要在给它供电啊

网友:
这电路有点尴尬了

网友:
输出1接口可以作为舵机输出接口,也可以做电压检测接口,做电压检测接口时要串联一个22kohm的电阻接到电池正极,直接接会烧坏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不全啊?应该是接收机给飞控供电啊,没必要在给它供电啊

那是为了测量电池电压

网友:
就去在动力电池接一个22k电阻,接到飞控的1通道的信号去,一定要把osd功能打开,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为了测量电池电压

哦!有电压显示?你就必须在22k电阻的后面,否则会烧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