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精灵4电机子弹头防射桨多轴及固定翼均可以使用,低成本高享受

楼主(2019-08-08):
第一步:先准备材料(台钻有最好,没有能找到手电钻或者代替品就行)

第二步,干

结束语:就这么个情况,各位。动平衡经过测试,用的4S电池,全油门情况下不装桨,很稳定。抖动几乎微小。这里跟打磨主轴打磨缺口和止付螺丝长度有关系。加工过程注意把握尺寸。便宜质量好的4S电机就这么简单,这么一改螺旋桨也便宜了。

悟电机也可以这样方法加工。悟2电机出轴长度挺长的。

楼主:
悟2电机也可以同样的方法加工使用。

网友A:
这电机线好细啊

网友:
武汉珍珠棉 http://www.whdybz.cn

网友:
武汉珍珠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线好细啊

精灵4电机原厂线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动平衡的问题。但我觉得ok,早就有厂家应该这么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灵4电机原厂线就是这样的。

原装电机是多少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机是多少kv的?

精灵4用的2312s电机,应该是960kv4s的。

网友B:
我选择买桨,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买桨,好看

不缺钱,无所谓,很多模友都是一小部分钱玩航模。这方法很有效,比较一根9寸桨叶才65毛钱,精灵4桨10几块钱

网友:
高手,支持一下。

网友:
挺实用的,一劳永逸,还能用到固定翼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