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小白玩APM飞控出问题

楼主(2019-08-08):
作为一名想要成为大神的小白,在网上买了一个无人机,店家给我发了源代码之后,一编译就出错,当场自闭,跪求大神拯救小白问题如图

问题如图

网友:
网上一大堆固件。。直接刷。。非大神不用玩代码。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一只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5&fromuid=4925

网友:
APM及PIX连不了服务器,刷不了固件的处理方法。附官网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212&fromuid=4925

APM 刷3,21版本固件

网友:
可能是usb线 沒接好,接地面站的時候 飞控灯有沒有亮呀。。

网友A:
我也是小白一只

网友B:
缺少库文件,apm有现成的编译好多固件的,不需要用源码自己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库文件,apm有现成的编译好多固件的,不需要用源码自己编译。

那还缺少什么库文件啊,我是在github上面下载了ArduCopter-3.2.1-apm-px4,求大神告诉我缺少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一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还缺少什么库文件啊,我是在github上面下载了ArduCopter-3.2.1-apm-px4,求大神告诉我缺少什么 ...

AP_Common.h,刷固件用地面站刷好了,自动下载写入,泡泡实验室也有固件可以下载,不用自己编译,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_Common.h,刷固件用地面站刷好了,自动下载写入,泡泡实验室也有固件可以下载,不用自己编译,太麻烦

现在问题又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地面站检测不到飞控的COM口,但是我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却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实验室有固件可以下载

那要怎么下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又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地面站检测不到飞控的COM口,但是我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却可以看到 ...

实在不行选auto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选auto好了

效果是一样的吗?是不是一直选择YES就行了

网友:
各种回复,我要牛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效果是一样的吗?是不是一直选择YES就行了

选auto是自动扫描串口号和波特率,你说的yes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auto是自动扫描串口号和波特率,你说的yes是指什么?

还是刷不进去啊,不管怎么弄都是会有一个上载固件错误

楼主:
用地面站刷固件问题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刷不进去啊,不管怎么弄都是会有一个上载固件错误

你能发个图吗?

楼主:
楼上那张图就是我发出来的,点击OK之后就会显示上载固件错误

网友B:
去泡泡实验室下载固件,然后地面站里面选上传本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泡泡实验室下载固件,然后地面站里面选上传本地固件

是直接搜索APM固件吗?还是四旋翼APM固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搜索APM固件吗?还是四旋翼APM固件?

似乎找不到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