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VT5804_X1测评

楼主(2019-08-09):
2017年10月入魔,使用的第一块图传就是熊猫家的VT5804V2图传,图传的塔式设计和做工看起来很不错,块图传我使用了进两年时间,先后炸掉了按钮,炸坏了LED灯,但是依然性能稳定,因为换设备今年六月把它退役了,在咸鱼上出了,实际证明这块坚挺的图传,陪伴我我从新手成长到老玩家,多块钱真心值了~~~

楼主:
第二架竞速机最终也选择了熊猫VT5804V2图传,但不是很走运了,出现过一次静电击穿,上一个电还好好的,下一个电图传就不亮了,不过还好,熊猫图传的厂家直接给我换了一块新的,后来陆续使用过熊猫家新款的VT5804MV2图传,这一代的新图传较上一代优化了不少,还增加了焊盘,很实用,同时图传集成有Mic,可以同步音频传输,实际使用起来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尤其远航时候,可以听到飞机的声音,心里会踏实不少

楼主:
这块图传也是相当给力的

楼主:
闲话少说,今天主角来了,七月底魔友群里看到了熊猫新款VT5804X1的海报,金属外壳、依旧是塔式的设计,非常满足我的喜好,加上800mW的输出功率,果断入了一块。

楼主:
图传到手后,还是比较惊喜的,因为熊猫家之前图传使用的静电防护袋终于换成了纸盒包装,顿时逼格高了不少

楼主:
大红色的包装,打开后里面就是图传了,图传用海绵固定,这一点很贴心,下面是一根鼠尾天线和连接线及说明书,

楼主:
忍不住还是把图传拆解了,没想到很惊喜,主板的做工非常不错呀,有点黑羊的感觉,屏蔽这块也做得相当不错,尤其是主板和铝合金底板是粘在一起的,散热无需担忧。说一下这个外壳,做工相当精致,铝合金CNC精加工,喷砂处理,修改后表面氧化,nice

楼主:
接下来实际装机
由于这架竞速机之前就是使用的VT5804MV2图传,因此升级VT5804X1后,线束可以直接使用,这点很好,对于玩家来说,升级同品牌设备可以做到最小改动。图传30.5×30.5的固定孔距没变,整体厚度基本没有变,安装过程简单完美

搭配FOXEER家的棒棒糖3代天线,装机效果十分满意

楼主:
下面就是实际测评了,首先说一下OSD调参,实测使用DALRC F405 飞控,固件刷到最近4.0.3,完美支持VT5804X1的OSD调参功能,常用频率,功率调参过程和官网一样,就不在赘述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飞控固件版本是3.5.0或以下的版本,可能因为BUG问题,选择肥鲨协议后OSD无法保存,因此老版本的固件需要升级。

楼主:
熊猫这次的新款图传,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PIT模式,这个功能对竞速比赛来说太重要了,大家都知道,比赛过程中,出了正在飞的选手之外,其他飞手的设备是禁止上电的,就是因为一上电就有可能干扰别人,但是很多飞手的飞机,在比赛一轮或两轮后,飞机可能轻微炸机出现一些故障,又或者需要根据比赛情况,调整PID参数,如果不上电,这工作些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很多飞手因为这一条规则,上赛道前没有调整好飞机,导致直接连飞都没飞直接DNF了
有了这个PIT功能,甚至在一米之外,图传都不会对其他人产生干扰,这点对于飞手来说太友好了,总之这是非常实用的功能。

楼主:
接下来要说说另一项新的功能,就是锁相环电路设计,这玩应优化了频点的锁定精度,与以往的频点切换工作模式不同,不再是全频域扫频切换模式,这样就避免了上电后,锁定自己频点前会干扰别人的尴尬问题,和你一起飞的小伙伴不会在你上电的瞬间送你一句“WTF”了。。。

楼主:
接下来是实际飞行测试,图传发射功率200mW,链接是测试的视频,两段视频分别是赛道竞速和花飞测试,花飞测试最大直线距离在500m左右,图像清洗稳定,实际使用效果要比上两代VT5804好

楼主:
视频链接有点问题,稍后奉上,这块图传后期的使用情况我会在这个帖子里面更新,请大家多关注~

网友:
从5804 v2开始 pit模式就一直有了,并不是这版才加上的,

楼主:
测试视频链接

网友:
各种回复,我要牛币

网友:
我之前买过熊猫1W的那个图传,用的不多,放固定翼远航fpv的,主要是比欧姆威轻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熊猫这次的新款图传,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PIT模式,这个功能对竞速比赛来说太重要了,大家都知道 ...

Pit之前的就有

网友:
赚牛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