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450轴距,3S电非常稳,4S电就开始抖了,该怎么调?

楼主(2019-08-09):
APM2.8,450轴距,乐天20A电调,2212自锁电机!3S电非常稳,4S电就开始抖了,该怎么调?有没有大佬遇到过,怎么调?

楼主(2019-10-29):
引用 网友A:
450的800克,这个是用什么机架?

咸鱼收的个,铝方管机壁,碳纤维中心板!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给机器自动调个参然后看数据对比再改动应该更合适。

是的

网友A:
450的800克,这个是用什么机架?

网友B:
先给机器自动调个参然后看数据对比再改动应该更合适。

网友(2019-08-09):
调一下pid呢

网友C:
各种回复,我要牛币

楼主:
调哪个值?大佬,我现在默认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种回复,我要牛币

回复下转牛币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哪个值?大佬,我现在默认参数

我也是新手先调P调大

网友D:
感觉是不是载重达到极限引起哟,毕竟4s比3s重呀

网友E:
有可能是桨的动平衡不行

网友F:
调Roll速率的P值就行了,我的跟你的一样也是上了4s电池就抖动

网友G:
PID的作用概述:
1、P产生响应速度和力度,过小响应慢,过大会产生振荡,是I和D的基础。
2、I在有系统误差和外力作用时消除偏差、提高精度,同时也会增加响应速度,产生过冲,过大会产生振荡。
3、D抑制过冲和振荡,过小系统会过冲,过大会减慢响应速度。D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抵抗外界的突发干扰,阻止系统的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不是载重达到极限引起哟,毕竟4s比3s重呀

谢谢,这个可能不大,整机带电池不到800g,论坛上看的应该是PI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桨的动平衡不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D的作用概述:
1、P产生响应速度和力度,过小响应慢,过大会产生振荡,是I和D的基础。
2、I在有系统误差 ...

PID是的神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Roll速率的P值就行了,我的跟你的一样也是上了4s电池就抖动

好的,谢谢,不忙了让我调下,一直是默认参数

网友:
不懂、日常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