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升降摇杆回中时信号不到位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8-09):
各位老师给小白看看,我买的二手控
微调值为0,曲线也没有改。这种情况正常吗,如果去飞航模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个不回中可以微调的

网友:
各种回复,我要牛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回中可以微调的

也不是不回,就是很慢。如果微调,时间长了又回过了

网友:
可以微调的

网友:
微调一下。

网友B:
多长时间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长时间回中?

几秒钟吧,我感觉是摇杆的问题,模拟器里配置遥控器的时候就这个跟别的不一样,动作慢。实际使用时舵机反应也是慢,恢复出厂设置了也没用

网友C:
很明显的摇杆回中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的摇杆回中有问题

买的二手控,已经找卖家了,还好遇到一个好卖家,很努力的帮我解决呢,他也不知道控有问题

网友D:
摇杆电位器不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摇杆电位器不不行了?

换的话大概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