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S电池充不平啊,差多少算是正常范围

楼主(2019-08-10):
3S  2200毫安时电池。用一段时间后的电压4.06  4.08  4.17,用B3平衡充充满就是不平的。这种情况普遍吗?正常吗?

网友A:
要么充电器有问题要么BB响有问题。建议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该换就换

网友B:
B3充不满的。电压差的太多,你就算用B6也得先单节充,把电压充的差不多再平衡充。

网友C:
那个bb响根本就不准,只能做有能有点参考。找个万用表测一下,可能电压很准。

网友:
b3最好别用了

网友:
这两个东西都不行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电池损坏了吧,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充电器有问题要么BB响有问题。建议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该换就换

回去用表测一下,你讲的该换就换是指什么,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bb响根本就不准,只能做有能有点参考。找个万用表测一下,可能电压很准。

原来如此,回去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3充不满的。电压差的太多,你就算用B6也得先单节充,把电压充的差不多再平衡充。

你说的差不多是多少,有具体范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充电器有问题要么BB响有问题。建议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该换就换

万用表测量结果跟BB响基本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bb响根本就不准,只能做有能有点参考。找个万用表测一下,可能电压很准。

万用表测量结果跟BB响基本吻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差不多是多少,有具体范围吗?谢谢

你直接一节一节都充到4.2,后面再放电和充电电压基本就平衡了不会差太多,不然就是你电池本身的问题了!像B3B6这种充电器给我的感觉就是检测电压最高电芯,到达4.2V就停止充电,防止过冲,起不到平衡的作用,像B3可能都到不了4.2就给你停止了!好一点的电池买回来的电压差就很小,一般在0.01到0.03的样子!

网友:
不要用B3了,杀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量结果跟BB响基本吻合

换充电器吧。这种充电器本来就垃圾。直接买一个好的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一节一节都充到4.2,后面再放电和充电电压基本就平衡了不会差太多,不然就是你电池本身的问题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