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地面站

楼主(2019-08-10):
端口已经识别   地面站波特率115200    但是连接不上 飞控   怎么回事

网友A:
usb连接还是数传连接?数传波特率是57600

网友:
我的也是,连接一半就断开连接

网友:
连接不上 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连接还是数传连接?数传波特率是57600

USB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连接

换一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B:
换数据线,换电脑,WIN7经常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数据线,换电脑,WIN7经常连不上。

PIX连不上    APM能连接

网友:
卸载掉然后再装一个

网友:
换线试试,如果不是线的问题估计是板坏了,我的两块板,一块正常,另一块能连接,但是无罗盘信息

网友(2019-09-09):
换最新的地面就可以了

网友:
你刷完固件再连啊

网友(2019-10-17):
我也有过,后来换了地面站版本就可以了。先排除不是主板,线,驱动问题。
好像之前就是那个1.3.23版本,后来找了个1.3.53的版本就没出现过连不上,现在更新.6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