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7元昊翔云台控制方法

楼主(2019-08-10):
晚上给大家出教程视频所见
1.注意在刷固件时需要按一下板子上的按键
2.使用东西必须在同一电路上供电
3.刷好固件了一会中间两盒led长亮
4.在刷好固件了以后使用时在云台通电自稳了一会按一下板子上面的东西
5.还有要认真检查线有没有问题
6.没问题基本上成功了
7.如果插上去连接好了以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可以控制了。云台上面的绿色LED一闪一闪的。说明就可以控制。
关注快手hmxy6666666666

网友:
没看懂,控制啥

网友:
可以百度云分享一下程序吗 感谢

楼主:
昊翔云台驱动控制方法

之前有大佬已经出了教学但是还是有些人不会刷今天这个会跟简单晚上给大家出教程视频所见
1.注意在刷固件时需要按一下板子上的按键
2.使用东西必须在同一电路上供电
3.刷好固件了一会中间两盒led长亮
4.在刷好固件了以后使用时在云台通电自稳了一会按一下板子上面的东西
5.还有要认真检查线有没有问题
6.没问题基本上成功了
7.如果插上去连接好了以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可以控制了。云台上面的绿色LED一闪一闪的。说明就可以控制。
关注快手hmxy6666666666

网友A:
我以为已经修改过.解决控制行程短的问题了呢..

网友:
这个图我做的,,,,,,,,,昨天发给了大概三个人

网友:
早知道加个水印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已经修改过.解决控制行程短的问题了呢..

4193015@qq.com大佬来个hex用一用

网友:
这个固件能控制水平吗?还是只能控制俯仰?

网友:
好的,不错不错,赞一个!

网友:
加上这个能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B:
大神 会编程吗  方便的话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 会编程吗  方便的话指导一下

会刷不会编程呢

网友C:
可以单独设置遥控器的一个通道来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单独设置遥控器的一个通道来控制吗

可以

网友:
单轴的吗?

网友:
感谢楼主,云台买来放了好久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的这个刷了程序还是一个灯闪一个长亮,什么问题啊,是没刷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的这个刷了程序还是一个灯闪一个长亮,什么问题啊,是没刷好嘛

有些板子不一样,你试一下可以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些板子不一样,你试一下可以用吗

没反应,但是烧录程序的时候提升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反应,但是烧录程序的时候提升成功了

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

就是压缩包里的软件

网友E:
是否要从新装usB芯片驱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要从新装usB芯片驱动?谢谢

网友(2019-09-15):
引用 楼主:
之前有大佬已经出了教学但是还是有些人不会刷今天这个会跟简单晚上给大家出教程视频所见https://v.youku ...

楼主好人谢谢楼主

网友:
云台的电源正负极是不是不可以从arduino上取电?云台与arduino只有一根信号线连接?

网友:
感谢 各位 大神 的 无私分享  论坛有你们更强大

网友(2020-02-12):
楼主,请问这个云台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
云台需要12V接电,怎么接线呢?????

网友(2020-05-15):
这个要学习一下啊

网友(2021-03-23):
b百度云盘到期了?提取码不对?